[宏碁]
acer22寸 S220HQL B bd LED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5-19):
接到一acer22寸LED显示器,于是找出19v适配器,插电试机,通电了,但屏幕是灰的,于是按开关打算重开下,但按开关无反应,于是拔掉插头重新插上.靠,不通电了.自己仔细回想了一下之前按开关无反应,然后这又不通电了,说明之前开关不受控制了,心想应该是主控芯片或bios的事.
思路摆正后,开始拆机.拆开后通电测量电压,基本上都正常,然后开关按键也正常,于是先简后难,先刷个bios.找到bios芯片一看型号,哎,这是什么型号,没见过啊,25x21什么的.于是来到论坛看了一下,心想先不管他什么型号了.先下个bios看看多大就知道用什么型号刷了.找了半天没找到匹配的,然后看到了一个板号和我一样的,但是他是23寸的,好了,不管了,先下下来刷一遍在说吧,找了个别的bios芯片(原板的型号我编程器里没有),刷了一遍,通电亮机了,心想还真是bios的问题.
然后,我就先装机,测试了一会,发现屏幕有点热,正好是灯条的位置,然后心想不行,这程序还是不匹配(因为刷的是23寸的程序,灯条的电压不一样),然后就找22寸的程序,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最后还是让服务站的朋友给搞得(找bios的过程不啰嗦了),朋友传给我后发现这是两个bios,原来这个显示器分两总型号,一个是s220hql B bd,另一个`是s220hql A 什么,难怪之前找的bios刷了不行,最后附上修好的图片和bios,也请大家看好显示器型号刷,不要走弯路.压缩包里是三个bios,一个是23寸的,型号是bd的,另外两个是22寸的两个,都奉献给大家,里面还有一份图纸,喜欢研究的可以研究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下载还要花银子不易啊

网友:
修得不错哈……找到问题。思路也很好

网友A:
标题注意写清楚型号,一楼的型号搞错,我帮你编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注意写清楚型号,一楼的型号搞错,我帮你编辑好了。

多谢版主,发的时候没编辑好,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这种图文并茂的资料贴才有意义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比大多数会员发帖强多了

网友B:
led灯条都是恒流的,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灯条都是恒流的,没什么问题的

哥们,不一样的,不同屏号电压不一样的,以前三星的刷程序就烧过灯条,然后换还很麻烦,他的灯条很细。

网友:
显示器的MCU程序也是坏的多了,对维修人员来说,是好事。

网友:
现在好多显示器都是程序坏

网友C(2017-12-24):
真是奇怪了,我今天修到一个S22HQL BD型号,通电后背光亮一下就灭了,怀疑BIOS坏,下了楼主的程序。但是写程序提示报错,又换了个芯片。这次能写进去了,控制灯亮了,也受控,但是没有图像没有背光,后来写了23寸的那个程序,居然亮了!我也是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奇怪了,我今天修到一个S22HQL BD型号,通电后背光亮一下就灭了,怀疑BIOS坏,下了楼主的程序。但是写 ...

22寸的分两种型号的,你没刷错吧,总之好了就行。

网友:
型号绝对没有错误,并且22的两种都刷了,同样的故障现象,结果刷了23的那个程序居然亮了,但是灯条的位置,发热,就像楼主说的

网友C:
我怕用不住,时间长了,也许会烧了

网友:
有图 有真相 谢谢 楼主 这样 可以减少 大家的维修时间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怕用不住,时间长了,也许会烧了

应该没啥问题,我以前只是三星的出过这个问题,只是担心会烧,但也不一定。

网友:
         我今天再试一天,三星的我碰到好几次了,重新写完程序后,亮度就特别亮。当时也没注意,后来灯条就坏了。后来再碰到,写完程序就把亮度和对比度都调到50%左右,就再也没坏过!
         如果温度不是很高,就这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