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弹昨天的 B490不开机 不过没技术含量

楼主(2017-05-19):
机器:B490
故障:不开机 待机0.05
备注:返修,17年4月份因进水不显示维修,因是同行,还不出一个月,算保修
此机器4月是进水,位置是PU4601 RT8207M,当时挺厉害的,芯片周围一圈都黑了,还有断线,电阻损坏,不过还好面积不大,换了RT8207M,补了两根断线,去掉了俩电容,换了俩电阻,就开机显示了,就这样交差了,没想到还给我埋下一笔返修。下面是第一次维修的图片:

昨天送来后,我看电流是0.05 电源接口灯亮,机器是通电的,拆开量了一下3、5V,3V实际电压0.99V,5V电压实际2.16V,51225c有轻微烫手,VIN /VREG3 /VREG5 都是正常的,EN1 /EN2有1.1V电压,上示波器打了一下电感后端波形:

3V在通电后,达到了3.3v但立刻下来了,5V在通电后,瞬间峰值已经超过了5.1V,并且后续电压一直在慢慢下降,可以看出来是5V的不正常,导致整个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下一步就是继续排查5V工作电路。在排查过程中,发现旁边的PG4117结点有腐蚀,稍微用镊子划了划,看到腐蚀的很厉害了。看下图:

通过图纸,可以看到这个PG4117连结14脚VO1和5V电感后端,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前后还是通的,但明显看已经断掉了,刮干净,飞一根短线,

解释一下,我是直接从U3601 5678脚直接飞过去的,他是和5V电感后端是一条线路,这样省了再翻过主板走线了,(怕有人看迷糊喽,特此解释)
接好线,通电看一下,电流0.01A,按下开关,开机正常。把正常的在发一下:
不要以为这个不正常,下面这句话同样是重点:此机器接入直流20V电源后,3D3V_S5/5V_S5只存在大概620MS左右,也就是不到一秒,也就是,当你插上电源再去测量有没有3 5v,是不可能测到的,这不代表主板或系统供电有问题,这机器的待机电压由主供电VIN 和系统供电51225c的VREG3 /VREG5 提供,不开机的不要走了弯路。

网友:
那个好像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明显是断的,为什么万用表量着还是通的,邪乎啊

网友A:
并且后续电压一直在慢慢下降,可以看出来是5V的不正常,为什么楼主就知道是5v出问题,而不是3v呢,怎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且后续电压一直在慢慢下降,可以看出来是5V的不正常,为什么楼主就知道是5v出问题,而不是3v呢,怎么解释

波形很明显的,3V的峰值是正常的,5V的峰值一下就到了接近8V,就算不断线,这个峰值,也跟5V的反馈有关系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爱短线

网友:
其实进水还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很明显的,3V的峰值是正常的,5V的峰值一下就到了接近8V,就算不断线,这个峰值,也跟5V的反馈有关系

哦,楼主,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返修一次就有第二次的

网友(2022-05-14):
有意思,主板断了结果还通,不知道不补线能不能开机

网友:
第一次没有查彻底给自己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