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花屏维修通病

楼主(2017-05-19):
    a 1286 15寸 2代 I7  ,去论坛查下了,都说显卡显存。显卡ADM,这机子基本是显存。为了证实。先上BGa一下,发现问题一样白屏死机。看来没有错。是显存。 论坛一直没有 结果,不能确定是具体哪个显存问题。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手触摸法,发这个显存温度偏高,没有错就是这颗,换上,Ok 上图,维修不容易,发贴更不容易  ,以后直接遇到这机器直接拆这显存,

用风枪取下来,植球。装上Ok,  加一个精吧

网友:
不一定每个机子都坏这颗芯片

网友:
设计问题  修多了 大同小异

网友:
显存是有这个故障 但是不一定都是这个 我们一般都是拆一对 试试

网友:
是什么样的花屏,有没故障图

网友:
每个机器的问题不一样的吧?

网友:
前天刚刚修到过,偷懒先风枪吹了下,进系统黑屏,4个都重植了一下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也有缺陷,是显卡门,送修苹果,显卡都要换掉。

网友:
还是直接改集显稳定的。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这个机器我修了好多台 都是加焊显存的

网友:
楼主厉害 苹果的表示接了都怕无从下手,希望论坛多些这种贴子,以后接了修通病

网友:
这款显卡显存不知道干了多少了,  这款是对我们三把斧的福利机

网友:
修过两台都是直接换显卡好的。。。。

网友:
好经验贴,苹果本本,几百大洋又到手了

网友:
苹果的都怕怕。

网友:
换一模一样的颗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