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TR G170S报警掉电大小上面3个灯闪烁

楼主(2017-05-19):
雷神TR G170S能亮,会报警,风扇狂转,大小上面3个灯闪烁,然后就掉电了,BIOS刷过,哪位大神遇到过可以加我QQ416015852,微信13575805800红包感谢!

网友:
温控问题,   修到过,加q992743475  我告诉你

网友A:
显卡做下BGA试试,记得做前要预热一段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做下BGA试试,记得做前要预热一段时间

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你修的这款机 是不是有二个EC 我上次修到过一台  对换二个EC 不开机   又重新换回 就不报错了,后来分析,因该是EC 虚焊了,因为我修的那款机, 有一个独立显卡小板 这个显卡小板又刚好在EC上方,上时间高温引起EC虚焊

网友C:
BIOS刷了什么版本?原机有作备份?

网友D:
这个是通病,温控芯片出问题了,你找个图纸把温控芯片拆了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通病,温控芯片出问题了,你找个图纸把温控芯片拆了行了

看过,一个八角芯片没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了什么版本?原机有作备份?

论坛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不同型号但是同款的笔记本遇到过 但是做显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型号但是同款的笔记本遇到过 但是做显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

多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
wgf632496 -3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