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新笔记本装WIN10有什么快点的系统!

楼主(2017-05-19):
现在新的低配笔记本都不能改win7了 用win10 真是卡 卡的不能在卡了 哎! 有没有好点的win10纯净版的下载 速度快点的~

网友A:
度娘 msdn 里面有纯净版win10   纯净到只有系统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改啊  在bios设置里面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改啊  在bios设置里面改啊、

碰到好多台了  装了蓝屏 死机 只能用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度娘 msdn 里面有纯净版win10   纯净到只有系统

好的    谢谢你

网友C:
系统 可以改的,怎么可能 不能改系统 ,有的是磁盘模式设置,装XP都应该可以!

网友D:
可以改,,,换固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 可以改的,怎么可能 不能改系统 ,有的是磁盘模式设置,装XP都应该可以!

xp是不行的,不支持双显卡,也没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换固态装

你要是多卖卖新的笔记本就知道了

网友E:
http://www.msdn.hk/这里可以下载安装版,是纯净版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msdn.hk/这里可以下载安装版,是纯净版的哦

十分感谢分享

网友:
直接下原版的啊

网友:
最纯的要钱买

网友:
安装版  搞个

网友:
学到了,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 ,不可能不好改吧

网友:
固态硬盘,MSDN下载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