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外接耳机有杂音,内置喇叭正常

楼主(2017-05-19):
声卡芯片ALC270 已经换过声卡,耳机和音频口也是好的,重装过系统打上官网驱动还是一样。
内置喇叭都正常,就耳机会有杂音,请教各位大神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查的
芯片

网友:
应该是接口坏了

网友:
换个接口试一下

网友:
内置喇叭都正常,就耳机 会有杂音,声卡应正常,查耳机线路有无断线,接地不良的。

网友:
把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
你再换个耳机,不行就换CB43,CB44试试,还有耳机接口重点怀疑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 查耳机接口相关信号的线路

网友:
我有一个HP6930P是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