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209-A 充电口黄灯

楼主(2017-05-19):
顾客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定时花屏死机
加焊内存颗粒后发现充电口黄灯 测量内存的排阻发现有为0的
点位图发现通向好几个颗粒 没办法 一个个的拆 最后拆成这样

后面一颗颗的植球 焊一颗 打一下阻值

焊好后上直流电源 发现不开机 插上电源很快0.008-0.011-0.043-0.076-0.133 然后绿灯变成黄灯 不显示 但不知道是跳变还是待机电流偏大

有没有那个大师 有这块板子的测量点图啊 像苹果手机一样

网友:
么有人啊 没有人接触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这样拆太麻烦了

网友:
内存颗粒坏,还那么多个,只能全换一轮,不行就换板

网友:
应该是自动触发了吧,可以先换一下内存颗粒试试看,这种机器内存颗粒最容易坏了

网友:
换内存 颗粒吧。。偷偷的告诉你哦 索尼 有一款笔记本 14寸的 cpu供电 玻璃管子容易虚焊的那一款板载内存 和他的 一模一样哦,

网友:
你这个不是因为内存颗粒上短路了?插电一般都会自动上电,上电以后短路保护就会出现那样的电流

网友:
我这有一个A1466的13年的机器不认硬盘楼主有遇到过吗

网友:
这个内存难得整哦

网友:
测下供电都出来没

网友:
这个厉害了   不过感觉有点繁琐

网友:
楼主换新的内存颗粒吧

网友:
内存颗粒全换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整版换了,时间耗不起啊

网友:
这样搞太累了 而且还不容易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