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基带电路维修方法探讨与分析

楼主(2017-05-19):
iPhone6机型基带常见故障维修解决方法深度探讨分析
最近店里返修了几台苹果基带故障,不断的维修测试,再维修再测试,总结了很多的实际经验和方法,当然,也还是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发个帖讨论一下,看看论坛里面有没有高手来加入讨论的。
常见的故障现象:
  • 无调制解调器固件版本;
  • 无服务,*#06#不出imei;
  • 无服务,*#06#正常出IMEI,但是依旧无服务;
理论分析:
  • 无调制解调器固件版本:这个故障原因,要区分机型,如果是6代以下机型,如5s,5,4,4s等,故障原因是基带码片问题。而如果是6代机型,则故障原因有几个:基带CPU本身,基带码片,基带供电;基带供电正常四路都是要产生的。而基带码片,损坏,无供电(1.8v)会导致此故障。
  • 无服务,不出imei故障,常见的iphone6机型,是主板断线导致,而如果排除了断线的可能,即飞线后依旧不出的话,就要考虑REEF1两根信号所连接的功放芯片是否有虚焊的可能。其中任何一个功放芯片出现通信不良,都会导致此故障。
  • 无服务,出IMEI,则故障点要排查天线开关,U_DSM_RF,及射频芯片虚焊或损坏的可能了。
维修常见的注意事项:
  • 基带CPU的焊接,注意温度和风口方向,很多时候,风口方向和主板受热面积会导致手机出现其他问题。比如在拆焊基带cpu时,导致基带电源或者其他功放虚焊的。
  • 助焊剂的选择,一定要选择高阻值免清洗的助焊剂,松香具有最理想的防腐蚀效果了,如果使用助焊剂,焊接之后需要清洗,否则返修几率很高。

网友:
助焊剂不导电,理论上是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
焊膏真心得用质量好的,我听维修手机的说,焊膏容易导致返修

网友:
REEF1是哪一个

网友:
我就是第一种情况

网友:
五调制解调器版本按心境零六井不出串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