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5Y充不进电

楼主(2017-05-19):
华硕x555Y提示在充电可是一直都充不进去都停留在3%我换了电池也充不进,后来换回旧的又可以充了,用了一天又充不进了。电池肯定没问题的,换新的也一样,有遇见过吗
华硕

网友:
显示充电 不进点 建议查下冲电的PWM相关线路

网友:
显示充电而充不进,查查充电芯片检测电路
可能是麦拉贴纸原因还是电池原因,此款机器常见现象,电池也是特别易坏

网友:
那就是主板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