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5-19):
苹果6S的CPU重置温度要多少度,300度高吗。。。。。。。。。。。。。。。。。。
cpu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风枪了。不同风枪风速和温度都不同的。

网友:
自己多加练习实验,各个品牌的热风枪都不一样

网友:
摸索一下吧,不同的风枪用起来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不同风枪风速和温度都不一样

网友:
没办法,你的风枪给力吗

网友:
这个没有一定 还是要看手法 和熟练

网友:
我的德国大炮下cpu要300或310比较轻松。如果预热了温度可以再低点

网友:
我一般用280 左右,每个设备可能多少有不同之处吧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风枪 一般868D的话330-310 2008 得350左右

网友:
一般来说300低了。

网友:
现在的U温度高怕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