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209-A 充电口黄灯

楼主(2017-05-19):
普通区没有反应
只有发到这个区了
顾客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定时花屏死机
加焊内存颗粒后发现充电口黄灯 测量内存的排阻发现有为0的
点位图发现通向好几个颗粒 没办法 一个个的拆 最后拆成这样

后面一颗颗的植球 焊一颗 打一下阻值

焊好后上直流电源 发现不开机 插上电源很快0.008-0.011-0.043-0.076-0.133 然后绿灯变成黄灯 不显示 但不知道是跳变还是待机电流偏大

有没有那个大师 有这块板子的测量点图啊 像苹果手机一样

网友:
看不懂呀,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的点位图是有的呀。你可以下载测试

网友:
我说的是 有没有人归纳这个板子的测试点 阻值 电压

网友:
苹果板子是不太好修

网友:
只能找点位图了 按照版号在论坛搜索下

网友:
可以全部去掉颗粒后通电测试下 感觉颗粒好像叫你搞坏了

网友:
内存全去掉,感觉得换新了

网友:
如果换过内存才导致这问题,又相信自己手工的话,建议把内存全部换了试试

网友:
可以全部去掉颗粒后通电测试下

网友:
这个板子的集显电感会跳变2次,到0.7V才显示,1.1V~0.9V~0.7V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