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苹果cpu中层的胶怎么去除

楼主(2017-05-19):
搞了几个板子的cpu,中层的胶好硬都弄出铜皮。有什么好的方法技巧?

网友:
这是A几啊,,,我只想说,你清胶清的真彻底,,,直接清到死

网友:
这个胶是不能清除的,切记!胶的作用就是固锡,只要把焊点处理好,胶不要动,然后上锡浆灌锡,抹平用风枪吹

网友A:
楼主啊,你这U这样搞就废了。劈开后,用烙铁和锡线托一下,然后涂锡浆加焊,等等。。

网友:
中层不是你这样处理的,论坛有相关视频,建议你多看看再去练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你这U这样搞就废了。劈开后,用烙铁和锡线托一下,然后涂锡浆加焊,等等。。

好的明白,也就是说中层的胶不用清理。只要填上低温锡,托平。上盖处理好植锡,焊接就可以。

网友C:
都漏铜皮了,估计这个CPU已经废了

网友D:
曾经这样搞过两个A8,结果死掉了,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明白,也就是说中层的胶不用清理。只要填上低温锡,托平。上盖处理好植锡,焊接就可以。

是的,灌锡,饱满,锡点均匀即可。

网友:
把中层 固定好就可以除胶了

网友:
第一次拆这么干过。

网友E:
牛的一手好逼  估计上绿油都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多练几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这样搞过两个A8,结果死掉了,太可惜了。

刚开始学搞U买练习板子搞就行啦,不然代价太高。

网友:
想楼主这样搞,U都废了,焊不上了,彻底报废。

网友:
我也犯过一样的错误:daxiao:

网友:
没用了    中层的胶不要清除

网友:
手机小白 来学习学习 CPU 胶这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漏铜皮了,估计这个CPU已经废了

哎哎,各种套路还是迅维实在  刮的这么深  上层够不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牛的一手好逼  估计上绿油都没有什么用了

上绿油也上不了那么漂亮啊, 上层狗不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绿油也上不了那么漂亮啊, 上层狗不这了

补不了啦。焊不回去啦。报废、

网友:
不是你这个干法,不该把蜂巢窝拖掉

网友:
我刚开始也这样 做了几遍后感觉上盖不好盖就不去胶 托平就行

网友:
中间晶体旁边的地方有些黑胶 可以去出除下,灌锡的地方用软毛刷使劲的刷干净就可以

网友:
中层胶,要除的,刮到和镜面一平就行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上盖想起了我以前练习跟楼主差不多,铜抖弄出来了..后来师傅才告诉我不用去胶,我也是毙了狗了。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干干净净看上去多舒服啊。。。。。。。

网友:
清了很难再装回去了

网友:
看着这个我就一直笑,我和你一样,第一个CPU就是这样报废了,现在都不敢对CPU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