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从无待机到不重发,再到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7-05-19):
同行送来一台Y400,板号QIQY5 LA-8691P REV1.0 .二修机。上可调直接通电,待机0.000.二话不说拆机,发现保护隔离管PQ38被拆掉了.量公共点不短路,上电无待机电流。量3.5V对地压降,3V电感对地000。烧鸡发现南桥发烫。叫小弟换桥J8E和j8C完美带换。做好后开机上电0。9不动。不跑码。不会吧,难道桥没做好???不会!!!这个是专业的BGA选手。BIOS坏了? OK刷了再说。合成的,原机备份都刷上去试。一个鸟样!冷静一下,二修机有没有可能上家做手脚了????好查内存复位,CPU复位。妈呀这板子小电阻电容都没标原件号。自己又没点位图,摸摸脑袋慢慢找吧。。。1个小时过去。。。。。内存复位OK,CPU复位OK.这就傻眼了。 先放一边吧。。。。。一天后,再战Y400。桥 BIOS都排除了。这是哪里的问题呢???????不对,CPU复位都出来了,应该还是BIOS数据读取失败。看官们以为我要刷BIOS吧。错!!!!!我要查的是BIOS到桥的通讯线。果然发现问题U5第6脚到桥的33欧电阻不翼而飞。补好电阻,开机上电一路小跑亮机。各位看官加点分吧!总结 修复此机耗时7小时整。维修不易,二修机更耗时

疑问的伴侣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现在接到二修机,感觉都修不好,要不就是成本高,客户不接受

网友:
收的价格不低吧

网友:
有些二修并不是难修 而是上家做了更难修的故障

网友:
二修机确实不好修,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二修机感觉都修不好

网友:
关键是总结cpu复位过了之后的软启动要仔细查的。设计cpu 桥 bios,总线,桥里面bios的供电等甚至ec,网卡等。

网友:
二修机最折磨,要仔细看,会有意想不到得收货

网友:
这问题挺隐蔽的

网友:
这什么情况,还被扣分了????????????

网友:
可能是谁在刷BIOS的是时候不小心把小电阻吹掉了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2修机不跑码,还没修出来

网友:
做过手脚的二修机 修好纯属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