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装电池开机掉电,插充电器开机正常是什么原因呢?谁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7-05-19):
(无正文)

网友:
电池充电部分有故障?我仅仅是猜的。希望大神能帮到你。

网友:
换掉电池试试,估计电池不行啦。

网友:
电池里的电是虚电  带不动  换和电池看看吧

网友:
悄悄地告诉你,果断换电池

网友:
这个就是电池坏了,换掉电池可以解决。

网友:
检查充电ic及周边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