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掉电应该有通病

楼主(2017-05-19):
一台A1502的机器,主板号 820 4924 A,通电风扇不转,裸板量了一下,CPU供电,内存供电,5V都掉,还 重启,3.3V不掉,看论坛应该是有通病的这种机器,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类似的

网友:
我量的对地公共点150欧姆左右,怀疑是不是偏低,但是有人说是正常的

网友:
苹果是通病好搞的不多

网友:
只等待通病是不行的

网友:
白捡钱的不多

网友:
4代U坏的多吧

网友:
看点位图查了

网友:
新款苹果机器没有这么多通病哦

网友:
楼主说好的通病呢??  还是老老实实量吧

网友:
14到15年的这款机是有通病,不过你貌似写得太简单了吧?还是慢慢查吧

网友:
期待你们多搞点通病来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同样问题

网友:
机器修多了,你会发现好多通病,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同样问题

哪应该就是通病了,不知道 有人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同样问题

你刷BIOS试试看,我拆了BIOS芯片不掉了,想刷但是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B:
按照上电时序修啊

网友:
换个EC试一下吧

网友C:
联想YOGA11 笔记本插上电池开机不起 不插电池开机正常 电源灯闪 ,这是电池的问题吗?求解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电时序修啊

复位都出来了,还怎么修,,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YOGA11 笔记本插上电池开机不起 不插电池开机正常 电源灯闪 ,这是电池的问题吗?求解

我昨天 修一个YOGA13按开关指示灯一闪一闪然后掉电,刷 个BIOS好的。你的机器是不是有个电源小板吧。换掉应该就会好

网友:
哪有这么多通病

网友:
我碰到了个不触发的。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哈哈,,,,,,,,我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放在,BGA,,烤10度分钟主板,,温度不要超过120度。   你提的问题不够详细,,,,重启,是有规律的,还是没有规律的,有些苹果电脑是必须装电池才能开机的,记得,这款机器,之前修过,这个风扇,不一定,开机就会转,他会发热才会转,之前,就遇到过,把我郁闷了几天,后面打算放弃不修了,,他好了,,引起重启,,,有几个方面,,,,第一,,,温控检测方面,,,第二,电压如果后继 有短路不良,也会引起,第三,精密取样电路也会引起,,在ISL6259,充电IC中,就会引起类似故障,,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网友:
电阻不行多

网友:
自己还是要先去查问题,修修通病技术怎么能提高

网友:
刷个BIOS先看看

网友:
你没看到花屏了么?

网友:
没见过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刷BIOS吧,反复重起一大半以上是BIOS。我上个月换好过一片。

网友:
想问下  苹果A1502 的小板通病是啥

网友:
苹果机也有开机风扇不转的,是正常的,我以前碰到过一个,修亮机后,发现风扇不转,还以为不正常呢,后来发现温度高了,它转了,哈哈

网友:
按时序修,哪那么多通病哦,亲

网友:
苹果不好修,能分折苹果电路的,都是大神.我修的苹果也就换换充电芯片拆拆短路电容之类

网友:
A1502这款机器风扇不达到一定温度,不转是正常的,不要在这里走错方向,可以加我微信聊:lyb154594539

网友:
CPU就是通病

网友:
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是试出来的嘛

网友:
苹果机啊  还没有修过 学心了

网友:
很少能遇到 遇到了再说

网友(2017-08-08):
机器修好了吗 我这有一个风扇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