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水泥电阻是多大阻值,谢谢

楼主(2017-05-19):
(图片)

网友:
额,图片重复不会改了。

网友:
不是写着55毫欧了吗?

网友:
对啊 上面有写的

网友:
电阻可没有毫欧这个单位,应是55兆欧。

网友:
mΩ:毫欧姆,55mΩ=0.055Ω
MΩ:兆欧姆,55MΩ=55000000Ω

网友:
这是百度的   55mΩ还是55MΩ可以测量  如果坏了要根据电路看   这么大个头一般是检流电阻  tb没搜到15MΩ的水泥电阻

网友:
这电阻坏了?

网友:
老式变频器里拆出来俩,一个22欧的坏了,这个要是0.055欧就没坏,个子这么大,阻值这么小。不敢确定,所以发帖问问,谢谢回帖的兄弟们。

网友:
应该是55mΩ=0.055Ω

网友:
应该是55毫欧,兆欧一般是大写的M

网友:
小写的m应该是毫欧,大写的M表示兆欧。

网友:
水泥电阻一般都是大功率的   阻值不会太大,一般都很小

网友:
哦,懂了。3Q

网友:
没有见过,修的少

网友:
这什么上的啊,看着很吊啊

网友:
变频器都会修,厉害呀

网友:
应该可以确定是55豪欧,跑跑电路,像这样的电阻应该是用来电流采样的。

网友:
55毫欧的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