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灯控坏了 重6p上拆了一个 可以亮屏了 但灯控很烫

楼主(2017-05-19):
6灯控坏了 重6p上拆了一个  可以亮屏了 但灯控很烫一会就不行了 难道不通用吗?

补充内容 (2017-5-21 14:57):
已好 是U1501 不好了换了个现在不烫了

网友:
这个是通用的,有没有动过周边的电容,

网友:
通用吧,再查查其它看

网友A:
装上后灯控IC周边元件打下值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6 和 6p 都不一样吧? 显示一样 灯控不同吧?

网友:
遇到过别人修过触摸后  显示ic烫的  然后能亮 不触摸 检查发现一个5.1 v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
发烫说明有漏电。

网友:
通用的,再更换一个试,如果还是一样烧,那么把背景灯升压二极管,电感、电容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后灯控IC周边元件打下值看有没有短路的

上面电容短路拆了一个的 没装 有影响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右边的灯控IC坏了,我换了电容,灯控二极管也不行,最后把右边那个升压大电感换了才好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通用的,你再查一下灯控部分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