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5-B开机风扇狂转,进WIN7正常,苹果系统很慢

楼主(2017-05-19):
此机器进过水,清洁后正常开机,就是如题描述。不是触摸板这边的问题,不是触摸板排线及接口问题,这种问题我可以锁定是温度检测问题,不知大家谁有遇到过次故障

网友:
这个不算故障,开机狂转进系统会正常说明侦测温度组建起作用了,侦测到温度适宜,控制风扇转速回正常转速了!:liuhan:我遇到的很多机器都是这个样子,没什么毛病,这个是正常情况,具体可能跟Bois 设置有关,但是很多机器出场就是这样设置!

网友:
不一定是温度检测的问题 遇到过一台是SMC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啊

网友:
故障最后搞定了,是EC问题,此主板进过水,EC下面有发霉的痕迹,重新做球后正常了,这个问题不搞好不行,MAC下有时候看视频会卡顿的

网友:
小板和排线,还有触摸板都会引起

网友:
不影响使用 客户可以接受 的吧

网友:
如果进苹果系统很慢,那试试复位吧

网友:
BIOS刷下看看啊

网友:
看来楼主很细心哦,进水的机子比较不好修

网友:
触摸板的可能比较大的

网友:
具体是什么信号引起这个问题呢有人实验过吗

网友(2017-06-24):
EC坏了也会引起

网友:
有没有搞定啊   怎么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