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显示器接通信号后出现蓝色,请问在哪里下手。

楼主(2017-05-19):
显示器断电后开机可以显示,也一直可以运行正常。但是电脑长时间不用,就会自动关闭显示器,关闭后就成黑的,你动鼠标就屏就启不动了,带点蓝蓝的底色,然后再断电,过几秒就又可以用了,客户的机子,拿来就是要修好,这种我还真没碰到过,注,我知道调节电脑不关显示器

网友A:
换个显示屏 试试  先确定 是主机的问题还是  显示屏的问题 我怀疑的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下屏线,可以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示屏 试试  先确定 是主机的问题还是  显示屏的问题 我怀疑的显示器的问题

显示屏是LED22的,我的是19LED换起来也一大推,未必驱动对的上,不好弄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最好换个主机接上试试的,锁定下是不是显示器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屏线,可以换一个看看

屏线测了都是通的,我加焊了下,现在装上,试了几次可以点亮,说不定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 先确定一下故障

网友:
可以通过换主机来判断是主机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显示器问题的话 可以先用点屏器测试一会排除屏幕的问题  屏坏了的话 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类故障大多是驱动板问题,重刷基本能搞好

网友:
码片坏了 买个一环就OK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屏上面的接口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屏的几率小,驱动板几率大,换驱动板花不了多少钱的吧

网友:
通用板先点一下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