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la-6881p显卡叹号问题

楼主(2017-05-19):
    今天很开心做一个苹果系统赚了100大洋,一边吃锅巴一边看动画片,这时候来了一个客户问我笔记本显卡能修吗,我说能啊。
把本接过来,问客户你怎么知道显卡坏了,客户说去过售后了,让他换主板要1650,他感觉贵就拿电子城看看多少钱,开机测试
发现独立显卡一个叹号,换系统,换驱动无果,心想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哦,先报价200干一下再说,拆本拆到一半想起来,这个本
有一个通病就是1.5v转1.5vs_vga的那个转换管u49容易坏, 测一下发现
真的哦,一边1。5v一边0V,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把这个管子换了,换完居然还是一样,*****,接着测吧测开启,这个是一个
p管低电平导通,换句话说这个管子的引脚应该接地的,一侧发现1.2V这个是什么鬼,怎么会出现这种控制信号,按线路查找到
q112也是一个p管,u49的控制级受到+vsb的上拉 ,q112s级接地导通后会将上拉的+vsb接地形成一个地电位将u49导通,ceq112
的控制级是0V,代表q112控制信号正常但是无法完全导通,基本确定是q112本身损坏了,本来应该更换q112的,但是那么小的mos
管不好找,还有就是想赶紧看动画片,(主要是哪个客户就在我耳朵边墨迹好烦好烦),就一根线把u49的s和D练一起了 ,到此此
机修复,独显可以正常工作和切换了,
                                                                               菜鸟维修,欢迎各位老师傅批评指正,我找到为什么我的图片传不上来了,分辨率太高,其他的操作没毛病

网友:
怎么发图片了,没搞明白,上传不了,选图片不行附件也不行

网友:
显卡少了组供电,配上图片图纸会更好哦

网友:
看看饼哥的如何在帖子中插图会有收获

网友A:
看动画片  那么着急 你还上什么论坛 发什么帖 好好去看动画片  你这个机器故障一般最好带上图 至于不会插图 搜索一下就行论坛有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动画片  那么着急 你还上什么论坛 发什么帖 好好去看动画片  你这个机器故障一般最好带上图 至于不会插图 ...

找到原因了,我原来的图片分辨率都是2048的。要修改到1024才能发上来,发帖时候图片没要求分辨率只要求大小了,有时间你向上面反映一下,还有就是我屏幕打能一边发帖一边看动画片

网友:
1.5v转换电路,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我原来的图片分辨率都是2048的。要修改到1024才能发上来,发帖时候图片没要求分辨率只要求大 ...

66666  厉害了  你这屏幕多少寸的

网友:
牛逼 厉害了 售后还真黑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查条件查了老半天,最后也没查出什么,没办法,直接S到D飞线,显卡就认了.......

网友:
显卡供电的故障,说明条件没满足

网友:
都是从小白过来的,加油,,,

网友:
这种还是修道比较少

网友:
Q112是P沟道的管子??u49 直接连就好

网友:
售后就是这个尿性  上次一个保护隔离就叫别人换板报800   到我这200  客户看我的眼神都不对

网友:
这问题遇到好多啦

网友C:
都去过售后的人了,你还不多要点?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下手准狠

网友:
不错,这是通病,修起来简单 收钱快

网友:
遇到刷bios好的

网友:
动画片才是最要紧的,其他顺便带着干干就好了!

网友:
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D:
楼主现在可以升级成老鸟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干了遍显卡,走了点弯路,不过还好修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赚钱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可以升级成老鸟了

老鸟还有好多路要走啊

网友:
联想y470笔记本通病,

网友:
Y470 就那几个通病,总归来说是好机器,对我们来说更是好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去过售后的人了,你还不多要点?

北海在这个地方啊,能要200我都好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