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听筒无声,其他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7-05-19):
    说实话我本来是不想修的,但是没办法,废话少说。
    这是一台二修机,客户拿来说听筒无声,测试发现确实如此,非耳机模式,拆机,先量听筒座的对地阻值,正常。
测量图。
想着难道是听筒或者排线坏的,试一试,换了一套屏总成,故障依旧,奇怪了,那就是主板故障了,看了下图纸

开始拆音频了,因为cpu与音频之间的通讯不正常,即便听筒有对地阻值,也是没有声音的,结果测试发现音频ic与cpu通讯完全正常!难道是虚焊了?
重装音频ic,故障依旧,但是!发现听筒座的第一个脚没有对地阻值了,量旁边的电阻也没有,因为这个ic焊盘很大,不存在焊不好的可能性,所以我怀疑是主板内部断层,拆掉音频,测量正反两面,果然不通,于是飞线上绿油。

阻值有了,听筒声音也出来了,至此,听筒故障维修结束。

网友: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听筒对敌阻值时有时无,所以刚开始没有测试的出来

网友:
不会是umt主板吧

网友A:
是那条线路断线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板层断线已经的,就是那种似断非断的

网友:
板层断线有时是最磨人的故障了

网友:
还在似连非连的状态

网友:
我修到最多的是无送话无听筒都是音频下面一个时钟点断的

网友:
板层断线这种隐性故障好难查到,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刚申请的账户就开始灌水,想直接封号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飞线很漂亮,老手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条线路断线了?

前置接口第一脚到音频IC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板层断线已经的

网友:
不会修手机都可以修的这么完美,你飞线不错

网友:
你飞的哪的线?灌水的吧

网友:
楼主经验好丰富啊,很细心的在找故障。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对我很有帮助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