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无线WIFI不能用

楼主(2017-05-19):
今天收到一个HP G6客户说用着WIFI,就不能用了,我更新了驱动,按下F12WIFI指示灯,也由红灯变成了白灯,但还是提示是不是没有打开开关,请问是不是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这种刷BIOS很多通好 还有前面有个开关看有没有开

网友:
有一天,从客户那里拿一台ThinkPad的笔记本,客户说无线用不了,我看找不到无线网线,弄了至少半个小时,发里跟本就没装无线网卡,我是有多笨。

网友:
用橡皮擦擦金手指

网友:
换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可以把无线网卡的22脚使用胶带屏蔽了,就默认开启了,你试试看

网友:
联想g405 bios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