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y充不进电

楼主(2017-05-19):
x555y充不进电 电池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跟电池没关系,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沿着充电芯片周边找,

网友:
不是电池的问题了,那就是充电隔离电路了呗。下个图纸查查呀。

网友:
重点查充电线路

网友:
充电芯片的条件都不查查吗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