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关于X554L 装WIN8系统,BIOS如何修改

楼主(2017-05-19):
本人换了两个硬盘装WIN8 系统G完后重启,又进BIOS了

网友:
求助,装WIN8

网友:
很烦这种问题,反正各种设置来试。

网友:
这个要进BIOS改设置,有几个步骤, 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方法了

网友:
是win7改win8的话修改一下bios里的硬盘模式,再在分区里改一下分区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bios设置安全启动关闭,选择系统模式

网友:
找个安装版的光盘装吧,简单些

网友:
关UEFI,再试试

网友:
以前在度娘上找到过.现在是真记不住了.

网友:
BIOS设置不正确吧

网友:
安装板,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