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S同时外接电源和电池大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19):
         此机故障同行描述就是,客户用着电池的时候,发现电量低了,然后插适配器,马上关机了,其实我们来说是掉电,然后不开机了。。然后拔掉适配器用电池又开机了。。拔掉电池用适配器又开机了。。。呆呆。。你都帮我试好故障了。。
         拆机?这个不发了吧。。
         先来张相关的电路图如下:

      下面来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故障,如下图:

      检测PQ39是好的,上电不插电池查PQ39的4脚G极为3.3V,不对嘛,应该为19V嘛,再量PQ42反相器2脚电压为0V,对嘛,这里电压没有,那PQ42的1脚就为低电平PQ39G极就是低电平3.3V嘛,没有毛病。。但是,正常时,PQ42的2脚应该为高电位嘛。。。好了,再查PQ45双2N7002的A部分2脚PACIN也是低电位,不对嘛,正常是高的嘛。。再来看看PACIN是怎么来的吧。
       如下图:

       由图可见,PACIN是由ACPRN转换来的,当然,BQ24737_VDD也是产生PACIN的条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会产生PACIN了。。。但是,这里的BQ24737_VDD电压为0V,不对不对不对,重要的电压不对的话就要说三次嘛。。但ACPRN为3.2V。。这个ACPRN好像也不对哟。。。下图看看为什么。。
        如图:

      由图可知,ACPRN其实就是ACOK变个名字嘛,现在是插着直流电源,ACPRN为3.2V肯定是不对的,应该为0V低电平。而BQ24737也是芯片本身输出的REGN转换来的,为0V肯定也不对喽。。。同时量了下ACIN也就是ACDET输入检测电压为2.6V,正常正常。。它正常,ACOK那就是应该为0V嘛。。拔掉直流电源,上电池,发现ACOK竟然也是为3.2V的,呵。。芯片换换换。。。
      换一片BQ24737,上直流电源,量ACOK电压,0V哦,低电平哦。。。上个电池试试,尼马。。又是5A大短路,见鬼了。。。
      于是,又一个一个电压的量,最后发现,芯片的REGN电压还是为0V,没有电压输出。。。那肯定芯片坏的嘛。。再换一片如下图:
       这次学精了,先把所有电压量一次,都正常了,REGN电压也就是BQ24737_VDD也为5.9V了,那好吧,上个电池试试。。呵呵,OK了。。如下图:

         充电状态中了。。。      收钱了。。

      总结了一下电源状态下的各电平情况,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话大家改一下,新手嘛,错了也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何第一次换的芯片会坏呢?

网友B:
换了两个芯片才好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啊

网友C:
后面那图标示得很好
修机思路从电池放电管查起,有些不明白,应该是老师傅的绝招吧?

网友D: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我这个小白终于能看明白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那图标示得很好
修机思路从电池放电管查起,有些不明白,应该是老师傅的绝招吧?

纯经验,快捷的方法,两路电压撞车肯定先查这个管子,很多这种故障都是这个管子坏掉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第一次换的芯片会坏呢?

很明显就是芯片商坑我们这些做爹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两个芯片才好的?

对,换的第一个也是坏的,好在我备了几个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我这个小白终于能看明白了

看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E:
文章 全篇用了10个嘛,三个呵呵两个吧,从这些词可以看出大师在维修过程中心情的跌宕起伏,若不是真心爱好这个行业,是达不到如此投入的状态。技术就不说啦那是大师水平,如此诙谐有趣的维修案例 必须要加精啊!

网友:
关键测试点总结的很好哦

网友:
开始以为是上下管的问题   看来芯片也不起呀   我恨到很多都是电源接口附近的管子不良造成芯片烧坏  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一起换了比较稳妥

网友:
其实把PQ42去掉也可用的

网友:
这问题都是秒杀吧

网友:
不用整这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文章 全篇用了10个嘛,三个呵呵两个吧,从这些词可以看出大师在维修过程中心情的跌宕起伏,若不是真心爱好 ...

总结得很到位,这总结能力让我很惊喜,让我很意外。。。

网友:
好,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卖芯片的不良商家太多了,好的坏的一起卖

网友:
Thanks for that explanation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2017-06-18):
我现在手里有个情况  一样的  我把pq42拆了  就好了  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从放电来检查也可以,就是芯片坏了,不会切换电压了

网友(2017-08-09):
这个总结的满分   一下就看懂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太难的,按普通维修思路维修就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