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39K330J 有声音无图像维修

楼主(2017-05-19):
同行接修一台海信39K330J 液晶,开机有声音无图像,拆机检查,发现12V供电正常,背光供电24V无电压输出。开关管散热片和取样电阻脚位有曾经短路的痕迹,现场发现小强脚多条,初步断定这是一起小强制造的惨案,造成电源损坏。拆电源板回来修。

1。这个电源有两个变压器,是EMC,整流,滤波共用,后级独立的电源,蓝色负责提供12V电源供主板和逻辑板用。黄色变压器独立输出24V供背光使用。黄色组的起动电源也是由蓝色变压器提供的。
2。蓝色变压器输出12V正常,说明300V滤波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着重检查PWM和开关管周围。经查检取样电阻R847 ,R846,840,844,二极管VD811,PWM IC (NCP1271) ,开关管V805 (BP63530)均损坏。

更换损坏零件后,夹上灯泡测试,输出正常。

这个电源的背光待机是不启动的,默认只有12V输出,单独电源板测试24V,需要强制启动它,从12V接个4.7K电阻,拉高SW脚位电压。

发贴比修机累N多,大家随便加点分吧

网友:
烧的东西还挺多修好了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