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G50-70M USB短路不触发

楼主(2017-05-19):
板号:NM A273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
还是个处
据说是拿USB数据线插USB口的瞬间 机器掉电 就再也开机无反应了
接可调电源
电流0.00 可能是我的3为看不到
打USB的数据对地  发现滴滴响
这种局面是不是不用修了   貌似桥好贵的  。
是不是烧桥了导致不触发?唉

网友A:
数据短路了换南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短路了换南桥咯

担心的就是这个  你看我说了 是不是不用修了 桥很贵的 单桥的主板

网友:
看客户接不接受报价了。这g50问题还真不少,无语。

网友B:
这种 应该是桥短路了  集成U 可以交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 应该是桥短路了  集成U 可以交换主板了

版主大大说的对 我已经给客户退了
待机3V短路  桥供电短路,3V那个集成芯片烧坏了,不太想弄了,之前报价低了 再提价客户不好说话 干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