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款的电源负载测试仪全球首发

楼主(2017-05-19):
之前做了一个简易的,不是很满意,抽空又做了一个,欢迎大家指导改进,第一次做的是这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9224-1-1.html

正儿八经的做工和用料都不错的电源或者是异形的修修还是有必要的,几十块钱1个的坏了就卖废品吧,练手除外。
第二次做的:
先附电路图,图上的12V1和2标错了,应该反过来

实物图:

插上电源测试:

测试一下前几天修好的一台全汉额定200W的电源:

12V电流5+3+8=16A, 5V电流8+4+3=17A,3.3V电流10+5=15A,5VSB电流是2A  。输出总功率337W,整机功耗359W,这已经是极限了,再加一点电源都会保护

再测试一个看似不是很正宗的康舒额定250W:

5VSB功率不大够,必须断开负载,否则PG信号报警
12V2电流8+3=11A, 12V1电流8A,5V电流8+3=11A,3.3V电流10+5=15A,5VSB没接  。输出总功率333W,整机功耗411W, 转换效率比全汉的差太多

再测试台达300W电源:

12V2电流8+4+3=15A, 12V1电流11A,5V电流8+4+3=15A,3.3V电流10+5=15A,5VSB电流2A  。输出总功率387W,整机功耗459W

网友:
体积太大了,占地方吧,

网友A:
好厉害   这要修多少电源啊   一个不够还要来个大的

网友B:
ATX电源,一般就是功率不足,国产那些DX304吉林的管子,或者次级鼓包
上机开鲁大师长期压力测试,或者SUPER PAI等等几大折磨软件统统上,电源就可以试验出来了,最简单方法,就是拆开看看,
这测试仪确实正规,但是可以眼观和机器测试可以试验出来,甚至替换1个二手电源就检验出来了,检验出来电源问题,还得修,一般功率不足,我6年前的方法是换二手13009的管子1对解决的。

网友:
经常遇到12V电压不足是什么原因呢,很多都卖垃圾了。

网友:
这个就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
很牛逼的装置,先赞一个是用电炉丝做的负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一般就是功率不足,国产那些DX304吉林的管子,或者次级鼓包
上机开鲁大师长期压力测试,或者SUPE ...

机器测试是压榨不出最大功率的,而且有烧鸡风险

网友:
很用心搞了!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   这要修多少电源啊   一个不够还要来个大的

修电源真不多,主要是能碰到有修理价值的少,太多的山寨了。主要在于折腾,说不定几个月都用不到1次

网友:
就是这体积有点大了

网友:
为了修电源你真是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测试是压榨不出最大功率的,而且有烧鸡风险

压榨不出来最大功率说明你电脑功率不够    电源修好了还是要上机器测试的   你这个只能测试最大负载能力   达不到测试动态负载的目的    但修过的电源直接上机 的确会有炸机的风险   用个负载测试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真够可以的    。厉害

网友:
感觉好复杂啊

网友D:
这个厉害了,可以在上面煎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厉害了,可以在上面煎蛋么

放上个小锅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