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二极管档 O 和O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5-19):
万用表二极管档 0 和0L是什么意思?  测对地阻止的时候,红接地,黑接要测的目标。。   0是无阻值 短路 通的吗?   0L 表示无穷大,是断路吗?

网友:
是的,楼主正解

网友:
0是鸡蛋,0L  是overload

网友A:
000吧是直通。。。OL是完全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0吧是直通。。。OL是完全不通、

哦。。 OL 不通。。 但有时候感觉阻值变得越来越大就变成了OL  ... 为什么断路也会有一个阻值变大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OL 不通。。 但有时候感觉阻值变得越来越大就变成了OL  ... 为什么断路也会有一个阻值 ...

不懂你用的是什么表笔。我用福禄克没发现你说这个奇葩问题 。

网友:
0应该是通的,ol应该是无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用的是什么表笔。我用福禄克没发现你说这个奇葩问题 。

也是FLUKE 17b+  没有吗?  我有时候测量某个接口的对地阻值的时候。  会发现1000多然后往上面走 越来越大就变成了OL    不清楚。  以后如果再碰到再说。。

网友:
0是表示中间没有阻值,相当于你量的两个点之间是导线直连。0L表示无穷大,表示所测两个点之间没有连通红表到黑表不会有电流流过去。

网友C:
- - 很多地方都有看到你回帖   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呢?  0是通的(短路)  ol是无穷大(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 很多地方都有看到你回帖   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呢?  0是通的(短路)  ol是无穷大(断路)

OL 并不就代表断路吧  我原来也是觉得就是断路。。  OL也有可能是超过万用表的量程   空点显示OL 但是也是有有用点也显示OL,说明是超出了万用表范围了,所以显示OL.. 这时候要打下通断了。。   我觉得这问题并不简单啊。。 简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L 并不就代表断路吧  我原来也是觉得就是断路。。  OL也有可能是超过万用表的量程   空点显示OL 但是也 ...

-,-  好吧!  我没考虑到你的档位   我默认了是 “蜂鸣器档” 而且经常这样使用  所以没考虑到你说的  以后多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好吧!  我没考虑到你的档位   我默认了是 “蜂鸣器档” 而且经常这样使用  所以没考虑到你说的   ...

我都用二极管档测的。。 觉得比蜂鸣管档更好用些。。  可能更精准点。。  我自己也刚接触手机主板半年多 所以老问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二极管档测的。。 觉得比蜂鸣管档更好用些。。  可能更精准点。。  我自己也刚接触手机主板半年多  ...

那你比我好   我三天前 才接触手机维修    店里的师傅回老家了   只能自己研究了

网友:
0表示对地值为0,ol表示为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