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致命电源

楼主(2017-05-19):
故障:通电不到2分钟主板冒烟即待机电路8脚芯片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经检查发现居然是电源待机供电出故障

这么高电压不烧才怪 烧了还问你有目有 哎!哎 !不干你对不起我两块主板····

罪魁祸首登场

下次你们遇到这个故障直接秒杀这个电容百分八十包好嘻嘻!

网友A:
你用的电源检测器和我的一样哈哈

网友B:
你的检测器不错,多少钱,哪里买的?

网友:
这是滤波的。居然有维修员不认识万能表的。

网友C:
电容是鼓包了吗?如果没鼓包就麻烦您标一下是哪个电容!谢谢!

网友D:
检测器有没有用啊?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出来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电源检测器和我的一样哈哈

什么电源检测器,多少钱,哪能买到,高科技呀!

网友F:
修了好多电脑 ,电源里面电容坏了也没烧主板呀

网友G:
遇到过带不动负载的。。但还真少遇上电源坏了烧掉主板的。。。。那个是待机5V电源虑波不良引起电压高低还有时回出现没有鼓包,待机时为5V,但一开机触发电压就会降到2-5V之间造成工作不正常。

网友:
现在的电源质量真的不怎样

网友:
现在电源的质量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H:
你这个电源是山寨货  修的没有必要了   这样的电源直接卖垃圾把   在使用损耗的主板和硬盘更多

网友:
好少见,,电容通常容量减少  出现 带不动负载的情况,会造成电压偏高没碰到过

网友:
很好的秒杀,值得学习

网友I:
8.84V还算好的,你瞧瞧我这个电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7607-1-1.html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一次就知道了遇到同样问题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了好多电脑 ,电源里面电容坏了也没烧主板呀

楼主 这是杂牌
5V SB 电压失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带不动负载的。。但还真少遇上电源坏了烧掉主板的。。。。那个是待机5V电源虑波不良引起电压高低还有 ...

遇到过带不动负载的。。但还真少遇上电源坏了烧掉主板的。。。
按也遇到过 一次 接连少了 两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电源是山寨货  修的没有必要了   这样的电源直接卖垃圾把   在使用损耗的主板和硬盘更多

楼主估计是为了 分享下案例吧

网友:
这种电源质量貌似不是很好,还 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电源检测器,多少钱,哪能买到,高科技呀!

兄弟!淘宝买的具体价格不记得了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检测器不错,多少钱,哪里买的?

兄弟淘宝买的 这个玩意测电压可以 测功率带载能力这些测不出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鼓包了吗?如果没鼓包就麻烦您标一下是哪个电容!谢谢!

电容没有鼓包 这个电容位置在待机稳压电路 光耦附近 你看到有个50V4.7UF 就是 有的电源可能是50V10UF 或50V1UF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器有没有用啊?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出来的啊!!

是的 和万用表一样的 只不过比万用表更直观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了好多电脑 ,电源里面电容坏了也没烧主板呀

那主要看坏那里电容 整流滤波输出的就没有事 只是输出电压不够带不起负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遇到过带不动负载的。。但还真少遇上电源坏了烧掉主板的。。。
按也遇到过 一次 接连少了 两块

是的主机电源见的比较少见 但在家电电视机上见多了经常输出电压过高炸电容炸机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估计是为了 分享下案例吧

LZ说的不错 分享经验大家互相学习下 有时候不是说某产品价值问题 是为了搞清楚出了这样问题为什么出处在那 等待下一个有价值出现 你就不至于一头雾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8.84V还算好的,你瞧瞧我这个电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7607-1-1.html

严重超载啊应该烧了不少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主机电源见的比较少见 但在家电电视机上见多了经常输出电压过高炸电容炸机的

我三年没修过液晶电视了。。都快忘了。。。电视就电源板,主板。逻辑板。逻辑板还算到屏主件上面。所以坏的十之八九是电源板了。

网友:
老修电脑的,都踩过这个雷。都是待机电压过高,有的通电瞬间到12伏。

网友:
主板都烧了。还不换电源呀。

网友:
鼓包了么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电容变质了啊  小零件惹大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容没有鼓包 这个电容位置在待机稳压电路 光耦附近 你看到有个50V4.7UF 就是 有的电源可能是50V10UF 或5 ...

谢谢师傅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说的不错 分享经验大家互相学习下 有时候不是说某产品价值问题 是为了搞清楚出了这样问题为什么出处在 ...

同意这样的说法

网友:
很多时候,,电容的变质会导致电压升高,不稳定,外面负载大也是其中之一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过

网友:
下一次就知道了遇到同样问题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