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S-E41(MS-7641 V2.1)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5-19):
    一张V星880GMS-E41(MS-7641V2.1)主板,故障为不上电。
   测RSMTST_IO0V,那就从它修起。

   要IO工作首先待机电压要正常,测IO65VSB3V3.3V正常,49VSB_5V1.15V,不正常。

   此电压由ATX电源的待机电压VCC5_SBR60710R)提供,测24针插座的紫线有5VR607的两边都是1点几伏,R607到紫线不通,得,又是断线了。没有点位图,只得老老实实跑线路了。

  跑到这里发现问题了,一个过孔给腐蚀掉了
飞线
  再测,电压已经出来了。
RSMTST_IO也正常了
   再点开机针马上就开机了,最后装上CPU和内存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不科学,我看图片都很清晰,CPU那边断线那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我看图片都很清晰,CPU那边断线那么明显

那是用刀片刮开后才拍下的图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  加分鼓励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断线故障一般比较难找

网友:
我是最愁过线孔断的了,师傅修的却轻松自如,羡慕!

网友:
不错,很详细,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
断线的这些就是要细心的,楼主很历害

网友:
只要跑线功夫练的扎实,断线腐蚀之类的故障还是很容易修复的。

网友:
很少有同行有耐心修这个板子了吧?

网友:
世界上最深的套路,高手的套路

网友:
修的不错要是我就直接飞线了省事呵呵

网友:
xue xi l louzhu lihai

网友:
细心总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就直接一条线过去了,浪费时间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2017-07-12):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高超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学习一下 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