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那个E81P是什么东西?USB小板

楼主(2017-05-19):
那个E81P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这个线接对了吗?
就是4线中间的那个,+号的那个。就那个C4

网友A:
如果可以,请把图片搞大点的,清楚点的。你这样啥都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请把图片搞大点的,清楚点的。你这样啥都看不清楚

这位仁兄说的不错   图片大一点吗

网友:
C4   C是电容,上面 黑的四方的样子像是电容。+号对+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