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37 主板微短路维修 已解决!

楼主(2017-05-19):
品牌型号:戴尔5437
主板型号:12314-1

问题描述:
上午戴尔售后维修处给我送来一台笔记本让我维修,他说他修了,修不上了,客户着急在他店里等着呢,让我加点急先给他的修上,没办法啊,这是同行只好放下手头的活先给他修,然后我让他把客户叫来简单叙述下问题大概了解下,结果客户来跟不来没区别,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着急啊,让我给他马上修。
那好吧既然什么都不知道,直接通电看下问题吧,接通电流表,电流直接就到0.2几V,明显主板待机电流大有可能有短路或者烧坏的地方,简单跟客户说了下主板问题,修复大概多少钱什么的,经过沟通后客户同意的情况下拆开电脑取出主板检测问题所在。
首先我说一下我这个人不爱装,和墨迹,什么问题能修好我就会马上修好,不好修的我也不会说让客户在这等着,说我一会就能修好,所以说我不向别人问题小能马上修好却偏偏说不好修却要耽误时间好跟客户多要些费用,无论问题大或小,好修或者不好修,修的快慢等,这些问题完全是取决你个人的技术问题,技术高修复成功率高还快反之大家都懂,我就是个维修技师,我也不是老板,做好自己本分职责就好,做好跟客户好好沟通就行,别的我也没时间去管,好,下面直接说我的维修思路。

拆开主板仔细观察一遍没有明显烧毁的地方,马上通电测试待机0.2几的电流肯定会有发烫的地方,通电一摸待机芯片,发现待机芯片PU4503巨烫,型号为(51225C),

修的主板多了,我也就没想那么多我也知道这台电脑待机芯片爱坏,就没想那么多直接那个新的芯片换上了,换好后通电发现哎呀,还一样,没区别,心想来吧,有碰到一台考察主板电路问题的本子来了,马上打开图纸

到待机芯片所有的引脚的供电以及信号电压,待机芯片的主供电19V变了,变成17.3V , 主电压3V  5V 直接就没有,于是马上测线性3V(3D3V_PWR_2)也就是芯片里的VREG3,和5V(5V_PWR_2)VREG5 测一下看看吧,果真线性5V没有,3V变成1.4V,明显线性3V后级有短路的地方才把电压拉低的,因为线性3V 5V不全 EN开启信号无法工作,待机芯片就无法正常工作的,正常的主电压3V 5V是不会出来的,线性3V短路电压被拉低所以导致待机芯片发烫,但是用完用测后级没有对地短路的,自己想想也是,要是对地短路那不就大短就好修了,这样看来后面是微短啊,加急吧马上继续向下翻图纸找到线性3V转换成后级的电路,

3D3V_PWR_2直接转换成3D3V_AUX_S5 ,而3D3V_AUX_S5这个后面的电路太多了我就不写经排查过没问题的后级电路了,直接来我找到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D2501二极管

我摘掉这个二极管后通电待机正常,线性3V 5V什么的都正常了,我徒弟说它坏了赶紧找个换上吧,我比较理智,跟他讲这个肯定不会坏,我说你在看看二极管特性吧,二极管这东西不可能坏,我就直接向后级电路查去,因为二极管只有正向导通,所以直接查RTC_AUX_S5它导通的这条电路,就是RTC_AUX_S5,

一看先不找别的了,一个微短路有可能都是小滤波电容什么的导致,我就直接把RTC_AUX_S5下面的接地小电容(C2503)去掉,

没想到啊,我点子高还真就它坏了,去掉后焊好刚才那个二极管再次通电,一切正常,再次找个同样的滤波电容焊上,让徒弟装机测试,装好测试半小时无问题,直接收钱 做好质保,让客户拿走,客户很高兴说不错修的快还有保修,很满意,其实客户满意我们这些做维修的心理也是比较愉快的,有成就感,也不错。维修到此结束以上就是我个人维修主板的思路。

有可能写的不好,大神们不要喷我,感觉不错的给我加点分,谢谢大家了。
现在下载分是金钱难换啊!!!

 会员11451042元2022-12-29 20:24
 会员1245122元2022-12-9 15:20
 会员1245122元2022-12-9 15:18

网友:
上次修3437,也是二极管后级短,不过没楼主运气好,直接u的vccrtc短的

网友A:
论段子手   你是专业的

网友B:
上次一个本子漏电我也是那样找到一个电容的在本子的背面的黑*WF词语*盖住的。待机的问题,rtc必查的。

网友:
楼主够细心,顶一下

网友:
原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C:
楼主还是蛮仔细的,徒弟还要多教教  哈哈

网友D:
我也经常遇到微短路,烧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够细心,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也遇到过有的修不出来

网友E:
刚刚客户不修一台战神的机子报200都不修,

网友:
以前修过VCCRTC短路的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 ,感谢发布维修流程。高度集成的主板以后大部分都是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F:
手头正好有一台微短的,借楼主的思路修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头正好有一台微短的,借楼主的思路修下试试

一定要思路清晰  要不然就修乱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段子手   你是专业的

说的是事实   我们这多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一个本子漏电我也是那样找到一个电容的在本子的背面的黑*WF词语*盖住的。待机的问题,rtc必查的。

只要有思路  就好修  万事开头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蛮仔细的,徒弟还要多教教  哈哈

哎,就是不爱学  爱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经常遇到微短路,烧不出来的

对的  微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弄不好还会把后级电路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客户不修一台战神的机子报200都不修,

我报了150元  现在不像以前了

网友:
电容引起的微短不少。。。

网友:
昨天接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待机0.48 51125微热 3V 5V无待机.拆掉51125 PL4503直接对地....烧鸡U巨热..客户急拿走了 唉

网友:
微短比大短难修

网友:
还好是线性短,要是3/5伏短裤,基本都是一体U挂了,换U价格有点吃不消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差点0.06 到0.17又掉 不断重启。无从入手

网友:
碰到这种滤波电容短路的,一般都是直接摘掉,老师傅是这么教的,我一直也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也一直在想不补一个上去会不会出问题,还有就是这个电容只要大小一样的都可以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