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p摔后大电流

楼主(2017-05-20):
       客户拿来,说是刚买没多久,就摔了,开机几秒就显示温度过高。 7代动主板的例子暂时不多,只能自己搞了(这机2月份修的,现在发上来)。
拆机,掏出主板,上电源开机,乖乖!烫手,一摸位置,果然如我所想,wifi模块漏电。拆掉wifi再加电,电流正常,待机无漏电现象。

既然如此,换吧,自6s开始,wifi模块与硬盘捆绑,于是乎,跟客户报了模块+硬盘的钱,订了wifi模块,两天之后继续动工

因为是新主板,所以操作比较保守,隔热做的万无一失,完成之后刷机

一次性无报错,刷机完成,wifi连接也出来了,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只包锡泊纸?下面还有没有一层隔热胶带

网友A:
为什么要刷机呢?直接解绑wifi不就好了吗?

网友B:
其实不需要换WIFI芯片的。重新值就可以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需要换WIFI芯片的。重新值就可以好。

不行的,拆下来量是模块内部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拆下来量是模块内部短路

怎么量模块内部?。?

网友:
6S和7之后都是绑定WIFI,给维修增加一定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量模块内部?。?

对照图纸的脚位定义,包括供电,数据,输出这些,对地电阻为0就是短路了

网友:
估计硬盘拆坏了吧,重写的感觉,底层颜色黑色

网友E:
据说WIFI模块可以挖开来修,里面很可能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WIFI模块可以挖开来修,里面很可能是电容短路了

可以的不过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刷机呢?直接解绑wifi不就好了吗?

解绑系统会被格式掉啦。所以要重新刷回去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WIFI模块可以挖开来修,里面很可能是电容短路了

里面没电容,电容都是放在外面,里面都是晶体,你自己打磨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WIFI模块可以挖开来修,里面很可能是电容短路了

修wifi模块,这个看来好有难度啊,里面都是集成模块

网友F:
这个摔的也是蛮巧的,能把芯片内部摔短路了。。。一般摔的虚焊比较多

网友:
苹果手机一摔就大电流   让我怀疑  苹果手机里的芯片内部 不会是悬挂式的吧   一摔就掉

网友:
楼主以后买个硬盘测试架就不用麻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需要换WIFI芯片的。重新值就可以好。

WIFI很少虚焊的,除非是断线,打值看是否正常,一般重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摔的也是蛮巧的,能把芯片内部摔短路了。。。一般摔的虚焊比较多

不会的,WIFI没有那么容易摔虚焊,焊点很大而且还封胶。

网友:
又解决了一个问题,大神

网友:
硬盘需要换吗? 是不是原硬盘解绑定也可以吧

网友(2018-09-26):
这样用铝箔包一下隔热,其实更加难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需要换WIFI芯片的。重新值就可以好。
你这么牛逼,把wifi拆下来重置能用?拆下来的温度足够把原wifi模块内部给短路了。

网友:
WIFI 芯片摔坏 发热 但是硬盘解绑WIFI 不用刷机啊........................................

网友:
其实不需要换WIFI芯片的。重新值就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