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le r2.02触发掉电加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5-20):
板号:
主板到手,触发掉电!掉电间查各路电压正常!经验觉得是温控问题!查点位图得知连接到一个822排阻!我的方法是直接拆了!主板触发不掉电了上U

本以为完事了!钱没那么好赚啊!主板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再查各路电压,CPU和其它供电都出来了!先刷BIOS看看,还是一样, 再查 吧!这个问题查了好久,突然想起VDDA2.5经常出问题,一查,VDDA2.5V只有1V,这里应该是2.5V CPU才出电压的吧,有可能它只要一个高电平就行了!!但是VDDA2.5V只有1V左右,那肯定有问题!以为芯片有问题换了两个还是1V左右电压,查相关电路没发现问题!因为华硕板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不知道相关电阻是多大的,之前换的那 两个也是在废板上拆的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手上没这配件了!大家 都 知道这个是华硕通病,没有配件那就改吧!从料板上拆下2.5V的全套转换电路!其实就3 个配件,一个1117和两个100欧电阻!一般牌子的AM3板上都 有一个,到此维修结束了!不会排版大家将就看吧!对了!!如果管理员在看的话给我发个排版教程!谢谢

网友:
搞到1点钟了!自己抡个沙发!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A:
排版教程这个没有的  多发帖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版教程这个没有的  多发帖就会了

但是发出来的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样不好看

网友:
很详细,值得加分

网友:
我用这个方法修过技加A55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