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不跑码

楼主(2017-05-20):
映泰N68S3+不跑码经测得 内存电压1.5V CPU电压1.0V 总线供电1.2V 桥供电0V 这样故障很明显了问题出现在桥供电
这种情况一般先换桥供电8脚芯片 从料板拆个换上

接上电源点开关触发掉电 么情况那么多问题 看来有短路了 万用表对地测下桥供电 001 E死罗要么下管挂了 要么桥挂了···
先简后易 拆下管再量下阻值恢复015 看来运气蛮好下管挂了 料板上拆个换上 触发亮机故障解决

网友:
LZ运气真的不错,还好不是桥挂了

网友:
运气不错,这里应该是下管击穿拉低了上管输出电压

网友:
还是要细心点哦,上电之前先排除是否有短路!

网友:
台机板 桥坏了还修啊?二手板多得是啊

网友A:
这个桥是集成显卡吗?阻值15欧呀,这么低!

网友:
集成度越高的组织就会低

网友:
应该先测桥供电对地阻值吧?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下管坏了 这么就搞好了  昨天我遇到一个一样的板子,也是不跑码结果bga桥就好了!!用的了好久不知道!!

网友:
....我还以为 有复位不跑码呢

网友:
我们这边几乎不修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是集成显卡吗?阻值15欧呀,这么低!

桥对地阻值都很低,一般高于5欧姆以上都可以视作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对地阻值都很低,一般高于5欧姆以上都可以视作正常。

师傅什么都知道  博大精深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桥对地阻值都很低,一般高于5欧姆以上都可以视作正常。

这个板是集显的 受教了

网友E:
楼主,怎么不配张工作台的照片,看图片和配文感觉象是在灌水,呵呵,幸亏你是认证会员,要不就是被我误会成灌水文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什么都知道  博大精深呀

你这话说的,啧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是集显的 受教了

无论是集显还是非集显,桥对地阻值都很低,当然那种3欧姆,2欧姆的就要考虑是不是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不配张工作台的照片,看图片和配文感觉象是在灌水,呵呵,幸亏你是认证会员,要不就是被我误会成灌水 ...

哥哥说的要是灌水就不是这样发了 连找片都不上了 没有工作台那是截图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