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 是 TL-866CS 读取 25Q64 报错。。

楼主(2017-05-20):
编程器 是 TL-866CS  读取 25Q64 报错。。

有谁遇到过没。。高手指点一下 怎么搞 。BIOS  换 2个了 还是一样。。换成32 没问题。。

网友:
他提示 你芯片没有放好

网友:
换个809f吧  个人感觉866不好用

网友:
台式机的吗?你看下是不是1.8v的电压 是的话要加转换座子的

网友:
没有正确识别芯片型号。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编程器   应该是BIOS固件坏了吧

网友:
这款编程器支持的芯片真心少,后面8M的BIOS芯片很多都不支持,更新一下软件试一试,不行的话只能换编程器了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编程器

网友:
刷之前把校验功能观点就可以

网友:
原  5.71 现在升级到 6.60 了。。8M 的 支持的太少了。。。

问下 大侠们  哪种编程器好点。。。

网友:
维修行业 不好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