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屏显电路维修

楼主(2017-05-20):
接一同行机器,联想G470独显暗屏,开机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隐约也能看到屏上的图像,拆开笔记本取出主板,裸板上电查屏线接口的工作条件,发件没有开启信号,断电直接和亮度调节短接起来,再开机故障依旧,说明问题出在屏显电路上了,拆屏,测量19V保险已经开路,说明后级有短路现象,也没有找到屏的PDF,我喜欢用烧机法,电压调到11V(电池模式),限流1A,电流表指示灯马上亮起,快速触摸PCB,当手碰到SM4500的芯片的时候,发现烫手!故障就出在这里了,今天早上配件收到,吹下原机芯片,装上全新的SM4500(升压芯片),接电流表已经不在有短路了,接上编程器,写了一个程序,液晶屏正常显示并且进入自检模式,装机开机顺利进入系统,故障排除! 更换芯片的时候切记在PCB下面垫上两三层纸,否则屏会有黑斑,还有吹芯片的时候四周一定要贴上BGA用的贴纸,目的保护软排线!

网友:
为什么写入 程序  直接上机测试可以不?

网友:
可以,不过是想接上编程器试一下!

网友:
哈哦啊哦啊接哦哦嗷嗷多久啊大家

网友:
用修笔记本的编程器可以刷吗

网友:
楼主这刷的是什么程序啊

网友:
笔记本屏我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无背光维修。操作细心。

网友:
为什么换升压芯片还要刷屏码,楼主分享下经验

网友:
什么编程器还能写屏程序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屏的问题我们都是换一个。

网友:
升压IC坏关程序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LED屏很多这种故障,焊接芯片注意隔开就好

网友:
不解 为什么要写程序、?

网友:
用点屏器测试也一样,感谢楼主给我们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