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3 5V短路一般都怎么搞 电感对地短路 但是电容正常的这种

楼主(2017-05-20):
测量电感对地短路 测量电容正常   不大短    这种一般都怎么查  断开电感阻值就正常   前后级怎么分的  小弟基础有点差 求大伙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7-5-21 10:22):
已确定后面短路  CPU挂了

网友A:
烧鸡大法 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 烧吧

不是大短 怎么烧  接上烧鸡 电流表也不打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短 怎么烧  接上烧鸡 电流表也不打表

到底短路了没 你把表针 多放会  如果刚放上去是短的一会就恢复正常了  那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短路了没 你把表针 多放会  如果刚放上去是短的一会就恢复正常了  那不是短路

3V确实短路了  5V电感正常  上下管拆了还是短  测量电容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C:
把电感一端翘起,与滤波电容相连的一端就是后级,后级短,你就用3.3v以下的电压烧吧,用手摸,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3.3V烧鸡。。。。

网友:
3V烧电流多少A  测下桥是否挂了 EC也容易  还有3V去的地方多了 得慢慢查

网友:
那只能对着图纸一个一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感一端翘起,与滤波电容相连的一端就是后级,后级短,你就用3.3v以下的电压烧吧,用手摸,看看哪里发烫

前级是不是指待机部分

网友:
看来也是个半桶水和我一样

网友:
你要看清楚到底是3.3还是5V短还要你看看还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

网友:
具体点  怎么接   电容不短  接上也烧不了机

网友:
看图纸  看后级短还是前级

网友D:
前级拆待机芯片测可还短路     后级用烧机大法   看是3V还是5V用多少伏烧    电压要低  点流可以高

网友:
需懂得电路原理,才会烧机。

网友:
只要是短路就可以烧出来的,你说的短路值是多少

网友:
电感前端有问题就查芯片条件,后端就可烧机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级拆待机芯片测可还短路     后级用烧机大法   看是3V还是5V用多少伏烧    电压要低  点流可以高

确认CPU挂了 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