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风扇不转

楼主(2017-05-20):
N4110风扇不转直接接5V噪音大 最低接几V呀

网友:
接个3.3不就OK了?

网友:
3.V 也可以 不过应该 也大  这机器有温控啊  不到一定的温度 是不转的  这个好像 CPU显卡要五十多度才转

网友:
接5V噪音大可以加个二极管的啊

网友:
说对这机子就这样的温度上来了才转

网友:
二楼正确,接3.3V就可以了,中速

网友:
听楼上的  3.3V接上去     如果能修风扇供电的话  还是修一下吧

网友:
不想修就改个电压

网友:
哈哈,是呀,到一定的温度才会转,

网友:
修出风扇线路 换个3.3v

网友:
3.3最正常  没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