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个该怎么焊接啊?说具体点

楼主(2017-05-20):
那个电容可不可以越过,直接焊到4个焊锡点?

q1712826941 -2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一个USB接口 你要怎么焊接?

网友:
他是来赚分的吧

网友:
镊子夹住风枪吹,

网友:
我明白你的苦心 比较赚下载分不容易

网友A:
这帖水的有水平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排线丢了???

网友:
不懂就找迅维学习去

网友:
稍等挺很的

网友:
这个弄得    看着想叼人     这是在谋杀  谋杀

网友:
USB口两边接地   中间4个脚是信号  一定不能不接   如果那4个脚断线    用刀刮出来飞线

网友:
你如果拆不下来  装不上   我劝你转行吧

网友:
你这个小板散热不快还拆不出来吖,用风枪加热就可以拆出来了

网友:
这焊工,去培训下吧

网友:
不管体积大小,只要焊接无误即可。

网友:
焊工差,脑子笨,还想偷懒,你拆掉电容再焊那四个点不是很好焊了嘛,上来求助什么

网友:
兄弟这是要换USB接口吗,  用风枪,450温度,6档风速,加焊膏。。快速吹几秒就下来了。。

网友:
还没有被师傅屌过的人吧

网友:
楼主是换usb接口  还是干啥?

网友:
关键的是没有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风枪上到350吹一会,一磕锡就掉了,还很漂亮

网友:
风枪烙铁加吸锡器搞 定

网友:
可以把电容拆下来,再焊USB,再装回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水的有水平啊

是的,我的心情此时此刻和你是一样的

网友:
不明白你的什么意思,换usb口非常的简单,去找个维修店都是可以换。

网友:
哎,算了,你自己解决吧

网友:
不明白你什么情况啊

网友:
锡一坨坨的,你在干什么呢?

网友:
            图真够小的

网友:
找个店面做段时间学徒工就知道了

网友:
吸焊带处理到U口4个小焊点就好弄了。楼主不会弄找专业人士以免搞坏了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加热把焊锡搞出来再把新的U口装上去 再用烙铁焊上就真么简单

网友:
不越过电容的话,你是想要焊接到电容上吗?你到底是焊接个什么东西给电容呢,如果是烙铁头大了进不去,可以换成尖头的,

网友:
你要焊什么?电容那是供电的,要焊什么就焊他正级

网友:
加点焊膏 上锡有向上提拉的动作,就焊的比较好看了,没有毛刺

网友:
我知道了  楼主是不是刚入行  基工都没有

网友:
还有就是 水贴   赚积分的

网友:
用台钳夹住,风枪吹下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