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4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5-20):
HP G4 英特尔独显笔记本开机无显示,细心观察开机瞬间屏幕有变化但是无背光,拆机测得屏幕没有背光开启电压,用万用表测背光开启点对地阻止偏大,拔下屏线测得屏线也无断路,重新插上屏线居然开机有显了。总结原因是主板那段屏线接口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多插拔几次就能正常了。

网友A:
好样的,零成本维修

网友:
可以的 楼主挺细心

网友:
HP  G4的爱坏显卡   楼主注意点

网友:
还以为断线了呢

网友:
G4是有这个问题的   我还有一台显卡坏了   我把显卡跟供电拆掉就OK了  不过现在内置喇叭没有声音  耳机有声音   喇叭是好的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样的,零成本维修

维修没有0成本的 时间 等都是成本

网友:
这个显卡问题也会导致这个现象  建议多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显卡虚汗的多

网友:
我遇到的也是显卡虚焊

网友:
不亮时可以按时序测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