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wire 2700hg-B,无线正常,但是有线4个LAN口,全部无法分到IP地址,是网变坏了吗?

楼主(2017-05-20):
2wire 2700hg-b 一款经典的路由器,是ADSL电话线路由,手里还另外有两个D版的,今天测试这个B版的,准备改下,加上WAN网线接口,这样就可以重新启用了,结果发现无线可以正常连接,可以访问WEB页面设置,但是网线插LAN口,不能分到IP地址,静态IP,或者自动获得IP地址都不行,都提示“无法识别的网络”,复位过两次,都是一样的结果,换了一台电脑测试,问题如故。另外两台D版的则没这个情况,插上网线,比无线还快,很快就识别连通了。

专家给判断下,是网变坏了吗?还是交换芯片?

补充一下,连接后,路由器的四个LAN口,每个口的指示灯都会对应亮起,也就是说,物理连接没问题,但是就是无法获取有效的IP地址。

网友A:
只有线不行,说明无大病,故障缩小至有线控制模块,或刷新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线不行,说明无大病,故障缩小至有线控制模块,或刷新程序。

感谢支持,有线控制模块,包括交换芯片吗?如果无线可以正常分配IP,说明交换芯片没问题吧?如果除了这个意外,有线控制模块,是不是就剩下网变了?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ROM,主芯片

建议如果没有特别原因,还是换个吧,买个二手的华硕中高端也好,加强一下散热……体验一下那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ROM,主芯片

恩,路由是有些过时了,不过想把问题弄清楚,手里也有其他路由使用,只是希望能把它弄好

网友:
先刷一下程序试试吧

网友C:
没修过这玩意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过这玩意    帮你顶一下吧

感谢支持,我准备找固件重新刷机试试看吧

网友:
恩,只好排除法了,固件也不好找了,找到刷刷试试吧,感谢支持

网友D:
楼主在A与C之间徘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A与C之间徘徊  哈哈

没看懂呢,A与C 啥意思,我准备明天换个固件先试试

网友:
更换了固件版本,还是不行,过程还挺曲折,看来不是软件问题,是硬件问题了。实际测试,多个设备连接无线信号,都是一两秒内连接上,同时接入也没问题,有线部分,插上网线,指示灯闪烁,但是最终还是无法分到有效IP地址,提示无法识别的网络,在反复试的过程中,有一次有线连接成功,分到IP地址,但是打开路由web页面很慢,打开后点击页面内容不动,刷新后再次断开,拔掉网线,重新插入,再次变得无法识别。

这种情况下,交换芯片会有问题吗?还是网变?还是在电容电阻上下功夫?,不想没有目的的折腾,谁给分析下,哪里的问题最有可能?

网友:
大侠们都在加班吗?谁有空 给指导下呗,不等用,什么时间看到回复都可以,我就是想把它弄正常了,感觉问题不大,就是不知道问题藏在哪里了。。。。

网友:
可以排除下嘛

网友E:
换个路由也行,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路由也行,省时省力

恩,其实不缺路由用,只是觉得这个问题也不大,想弄好它,算是有点强迫症吧,排除法的话,网变还好,那个交换芯片,脚太多了,更换有点麻烦,所以想看看是不是有大侠知道大致的问题,如果确认是交换芯片有问题,那拆换也值得了

网友:
按照无线论坛网友的提示,感觉网变没问题,本打算换交换芯片,有排除法试下的,但是想了想,还是换了个思路,脚太多了,128个,用于排除法更换,实在是感觉有点得不偿失,所以今天换了个思路,决定先改WAN口,看下是否可以正常连接外网,改WAN口需要补齐WAN口网变的,实际情况,出乎意料,本没报什么希望的,改了之后,发现顺利连接外网,也就是说,交换芯片对应新的网变,接上WAN口后,正常工作,无线上网正常,DHCP服务正常,互联网指示灯Internet指示灯正常,DSL指示灯转变为WAN口指示灯,正常亮起,除了LAN口,四个口不能连接成功外,路由器其他功能正常,另外就是发现LAN口对应的四合一ETHERNET以太网指示灯是不能亮起的,以前没有留意到这个情况。
---------------------------------------------------------------------------------------
问题1,现在这种情况,可以排除交换芯片有问题吗?

问题2,如果网变有问题,会导致以太网指示灯不亮吗?(奇怪的是,四个LAN口,网线插口指示灯正常亮起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