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C 奇葩问题

楼主(2017-05-20):
我这有一个 笔记本 型号是Y50C CPU是板载上的,一开始是不开机,刷了个BIOS好了亮机了,但是进不去系统,需要更改硬盘模式,UEFI ,我一更改保存重启,就又不亮了,刷一遍BIOS又好了,但是还是需要该硬盘模式,一更改又不开机了??求救 ,,,,

网友:
某宝的BIOS比较好,花钱了没

网友:
刷下原厂的  BIOS

网友:
刷下原厂的  BIOS 试试

网友:
感觉汗是  BIOS    的问题

网友:
联想机器 BIOS 问题多一点 下载一个试试 !

网友:
论坛里有这个BIOS ,下载的也挺多,评论的也都可以用,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想买个BIOS呢,又担心 他的也是从论坛上下载的,,

网友:
X宝的BIOS比较靠谱

网友:
某宝的BIOS比较好

网友:
以前好像又遇到类似的问题,刷完就来,重启又不行,忘了怎么搞好的了,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哦

网友:
这么新就嗅到了。厉害

网友:
貌似还有保修吧。

网友:
刷好良机,直接升级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 非常肯定

网友:
换只BIOS芯片

网友:
bios电池插拔一下看看呢,不行接着刷程序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一改就不亮,后面装了一个原版的WIN10能正常用,不过显卡打不上,后面客户催的急,将就用了,就没研究出来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个合成的bios程序试试看,如果再不行的话基本上可以排除bios程序问题了

网友:
金币金币金币金币金币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用原厂的试试

网友:
有点复杂  希望高手进来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吧

网友:
那就不用UEFI算了

网友:
或许是BIOS没有刷好吧,刷官网的试一试

网友:
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毛病

网友:
这种故障我还真遇到过  不过帮不到你   没修好退掉了  板载的CPU  和桥一体的

网友:
BIOS 换了N个了 ,原厂BIOS也试过了,原厂的不亮机,但是能关掉机器,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