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4PRO不持卡

楼主(2017-05-20):
客户拿来后说不吃卡,拆开卡座没有断针,发现有进水,仔细检查发现卡座附近有烧灼痕迹,有两个电阻掉件,从新焊接后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这    可以的

网友A:
掉件的电阻 怎么知道多大的

网友B:
发贴要配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贴要配图,无图无真相!

下次一定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件的电阻 怎么知道多大的

绝招,修笔记本怎么搞的就这么搞

网友(2017-09-30):
这个很明显是被动过了的,到时候估计要赖你头上了

网友:
修手机都是要望闻问切!!!楼主做到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