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扩容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20):
       手机是小米NOTE全网通标准版,受不了16G,淘了颗128G的EMMC换上去后插上数据线9008黑砖。刷机提示。

      扣电重插变9006模式,可以刷完但还是黑砖。问下大大们这个要怎么搞呢?

网友:
电脑不是意见提示你驱动程序出错了,电脑启动时候按F8选择“”强制取消驱动签名启动  模式先试试
  再者取消了签名启动后重新安装次驱动,确定好了再重新刷机试试。

网友A:
需要备份原机底层

网友:
我用的也是小米note,想扩容,期待大师的下文解决办法,貌似不是说只能换64g的吗,毕竟官网都是64的,可以买写好底层的硬盘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备份原机底层

底层文件刷机包里面有,我用QPST刷了底层的,但还是用不了。黑砖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机子弄好了,是字库的问题,死活不引导。换了颗闪迪的只刷了一次就好了,这下变64G了。

网友B:
这种一般的字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的字库坏了。。。。。。。。。。。。。。。。。。

但是磁盘模式下读写又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坏在哪里了。反正字库有问题。

网友:
又换了个64的上去?

网友:
嗯,在小米NOTE顶配上拆的64G,一次刷机就过了。

网友:
难道不支持128

网友:
最大好像才64,128可能不行吧。这情况多数是字库

网友C:
底层数据你写上了吗。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底层数据你写上了吗。

MIflash会写底层的吧?另外我还单独用了QPST写了两个底层文件的呢。关键是换了一颗刷一次就好了呢。

网友:
我又把128G的上到顶配上,也是刷一次就行了。奇怪了,难道标准版不能上128G还是另有窍门?XB上有标准版 换128G的啊。

网友:
强,手机我还不敢随便换“硬盘”,除非做数据!
楼主是厉害,赞一个。

网友E:
请教一下  我扩扩过一次  但是电脑设备管理器 上显示手机驱动是乱码 驱动怎么都装不上  是什么原因 请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我扩扩过一次  但是电脑设备管理器 上显示手机驱动是乱码 驱动怎么都装不上  是什么原因 请大神 ...

我也是第一次换的呢,你那个是不是没有焊好哦,后来怎么搞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flash会写底层的吧?另外我还单独用了QPST写了两个底层文件的呢。关键是换了一颗刷一次就好了呢。

那可能是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