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清货同方H61板子不过内存故障

楼主(2017-05-20):
清华同方H61H2-CM2开机三响提示内存问题
客户在我们换的主板,换好后回去两天又拿来说不显示了,喇叭发出嘀-----嘀------嘀的响声。
以前没有修过台机的主板、基本上是个小白。经查资料

DDR3内存插槽必须有这几项供电。
打对地阻值,其余脚位对地值都正常,唯独内存插槽236脚无对地值;接上电源236脚也无电压。
锁定目标后,原本打算从别的地方飞线过来(在此感谢迅维远程学习群的同学师兄们的帮助)。由于时间的关系打算隔天再飞。
第二天正打算飞线时,无意翻起主板观察反面发现有一根铜泊线烧掉。

这是补好线的图
于是将烧掉的铜泊线用锡丝连起来。之后打对地值已有数值显示。完美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
维修心得:拿到板子要仔细观察板子看是否有断线或烧掉线的地方,元器件是否有鼓起或脚位有异常的地方,细心的观察会让维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好样的,这个很重要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恭喜楼主。

网友:
为了维修速度,我一般都直接从电源3.3V直飞一条线过去,懒得找

网友:
拿到板子第一步好像就是要观察观察吧。

网友:
这根线就是总线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基本就是3.3飞 了  省时省力

网友:
楼主果然就牛逼人物,,,

网友A: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飞线吧,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如果是电流大了点,这样还是会再次烧掉。。。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恭喜楼主运气不错小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楼主用心 辛苦了,

网友:
我想知道什么原因烧掉的线: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飞线吧,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如果是电流大了点,这样还是会再次烧掉。。。
不 ...

阻值正常不怕,阻值不正常飞线也会烧,最接一个限流电阻,安全放心点

网友B:
SPD出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烧断线的

网友:
飞线飞线 速度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出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烧断线的

对头,修过很多这样故障的主板,烧断线

网友:
这个问题等于送钱

网友:
SPD烧断引起的故障
这个供电断了,还会引起其它(可能是桥供电)问题吧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板子断线,好久才弄上,不沾锡

网友:
楼主你资料哪里找的 很牛逼的感觉

网友:
楼主细心 飞线完美 加分

网友:
我都是用漆包线飞线

网友:
图片收藏了!感谢分享!以后内存问题可以参考这个了!这图的资料是从哪找到的?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我一般用的这个,我也是小白

网友:
VCCSPD -3.3V 电压引起的不过内存!直飞啊!!楼主捡到“死鱼”了!

网友:
我的板子SPD 没问题,但也不过内存,跑54

网友:
spd一般是用户插反了烧的,正常情况不会烧

网友:
心细决定成败,,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