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400服务器

楼主(2017-05-20):
IBM X3400服务器掉电 开机一会儿就自动关机 大神求教
掉电

网友:
我3个月前搞个一个 是电源风扇转 主板电源灯亮 不过 不开机 当时以为主板问题 买了主板回来 一模一样 还是 不开机 后来换了电源 才解决的 不过 换了电源 用了3个月 电源又坏了 又买了一次 现在差不多3个月了 我感觉这个电源 不是太好的 你要不换一个试试

网友:
鲜花一下电源试试看看是不是大运引起的,不稳定

网友:
电源风扇呢

网友:
好没修过这款机器

网友:
自检有没报错 用网线读下他的后台资料?

网友:
这样的情况 就像是温度引起的了

网友:
如果是服务器的话先看看电源修过没服务器电源使用时间长了会导致供电不足出现不亮机还会出现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