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主板卡LOGO界面

楼主(2017-05-20):
   拔掉硬盘正常,换个新硬盘也是这样,所以硬盘排除,还线那些常见问题都处理过都无济于事,求高手解答

网友:
电池也放电过,电源也换过

网友:
刷BIOS 还有外设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题吧!!基本都做了,,就差换板子了!!

网友:
桥和bios这两个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以测量一下硬盘接口的数据,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再就是我遇到过硬盘导致的卡logo刷bios解决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外设,USB   南桥

网友:
插硬盘卡LOGO硬盘换了不行   应该是桥了   桥管理硬盘

网友:
除了换硬盘,你还干了什么?

网友:
刷BIOS..记得要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