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500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7-05-20):
   今天在咸鱼收了一块料板联想Z500,说是被摔坏了,看目测没有变形太狠,所以没事想修一下,改个小主机用,毕竟这个是740的显卡,性能还是可以得,言归正传,回来首先看到是被人检测过的请看图

就动过电感,心想捡到便宜了 ,已检测公共点大短好修,经过一通的折腾,终于解决短路,和NPC6132A同时换掉,还有新的问题不出CPU电压。通过资料测试,

1和2脚有5V,4脚有3.3,5,6,7有1.05V,10脚有19v,还是不出CPU电压,郁闷。难道芯片没换好,根据NPC6132A第8脚的特性,直接接地,cpu电压出来了但不跑码。连同核心显卡一同都出来了,说明cpu电路是正常的,可能是VR_SVID_CLK没有收到时钟,这个主板板子上没点位图,不好找桥跟CPU的通信时钟和h_cpupwrgd信号有高手没给想个办法或者给传个点位图,有可能是板层断线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会不会是南桥掉点了

网友:
摔过的一般不研究

网友:
目前用的就是这个机子,还没找到点位

网友:
以前搞过95831的CPU供电,也是蛋疼的很

网友:
摔过的机子,90%的都掉点........

网友:
摔坏的一般我用来拆件

网友:
一般不是板层出问题,我以为南桥掉点的可能最大,当人不排除CPU座子掉点哦

网友:
先干干桥   试试

网友:
木有啊!自己戳出来

网友:
摔过的不好说,有的桥摔掉点,有的板层摔断线等等。

网友:
先把南桥拆了  看看掉点不

网友:
掉点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CPU没电压一般都考虑供电IC,至于动桥,摔过的把桥焊下来,掉点少的都能重值、掉电多的基本上就放弃了

网友A:
我的电流是0.16几然后反复重启,不出CPU供电,其它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流是0.16几然后反复重启,不出CPU供电,其它电压都有

你这是关键的电压都没出 好修啊